询问一下钻机工作中对钻杆的影响

楼主(2021-01-07):
我们主要是想做煤炭的探测现在想问一下,钻机在工作的过程中,推进力对钻杆螺纹有没有影响,比如推进力大了,螺纹就被破坏之类的情况。
有没有国家标准或者计算公式

网友:
钻井过程中对钻杆螺纹影响的因素比较多,不是单个因素的影响,钻机转盘对方钻杆施加的功率促使钻头旋转,钻头旋转过程中受到钻杆自重,泥浆压力,井壁摩擦力,……,钻杆螺纹在钻进过程中受轴向力,预紧力,内外压力,弯曲,扭矩等载荷,石油行业有石油钻机设计的教材。你最好找煤炭行业的专业教材或者标准看看,毕竟不同行业的使用工况有细微差别。
实在不懂就先去找这方面的论文看看。

网友:
莫得影响的。莫听他们讲。当然也可以不听我讲,反正你不懂,我也不懂,哈哈。

网友:
钻机和钻杆都是标准品,设计的时候按照对应的标准来,怎么可能会破坏掉正常的螺纹?把牙轮磨秃了倒是有可能

网友:
这种有标准零部件选用,比自己非标制作更方便,也更可靠!

网友(2022-10-14):
北京航金帆科技有限公司:提供钻井孔口导流器,注油器,各种卸扣设备等,其他钻机钻井设备改造配套服务。提供气动潜孔锤钻井技术指导服务。谢谢惠顾。服务热线13439717727郑经理。欢迎合作!

网友(2022-11-14):
感谢各位的分享!1

网友(2024-02-22):
钻杆螺纹除了受推进/拉伸力外,主要还要受扭矩载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