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大佬,材料属性方面

楼主(2021-01-07):
集装箱板材,SPA-H和MGSS这两种材料的导磁性怎么样?
是3-4mm的板材,我想用磁力分张器进行分张,不知道可不可行?有没有大佬对这两种材料了解的?

网友A:
查记一下材料手册,MGSS不锈铁(MufflerGRADESTAINLESSSTEEL)主要用途:冷藏集装箱的外侧板、外顶板、外门板、波纹底板。这种材料类似于不锈钢,是不导磁的,所以无法使用于磁性分张,建议用锯齿分张的原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记一下材料手册,MGSS不锈铁(MufflerGRADESTAINLESSSTEEL)主要用途:冷藏集装箱的外侧板、外顶板、外门 ...

不锈钢不一定没有磁性,马氏体和铁素体不锈钢是有磁性的。楼主提出的材料还要看是属于哪一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