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力分析问题

楼主(2021-01-07):
18的圆棒   Q235A   从中间用带子绑住 施加1500N拉力, 软件计算拉弯了  实际使用没弯,软件哪里计算有偏差吗?

网友:
没弯见了鬼了  先学了基础  心里大概有数 再用工具吧

网友A:
看一下【位移】那里的单位

网友:
理解错误了,删除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一下【位移】那里的单位

mm

网友B:
有没有可能是受力的位置的问题?你模拟受力的位置是跟实际绳子一样粗细的范围还是一条很窄的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可能是受力的位置的问题?你模拟受力的位置是跟实际绳子一样粗细的范围还是一条很窄的线。

结果里面  应力    图弯了  位移结果没弯  是什么意思?

网友:
分析结果里  位移  的具体数值是多少啊

网友:
你这是应力云图,你看看变形云图里的数据是多少?

网友:
读计算报告,看位移量。图是示意性的,大大的变形让你看个明白,而已。你的明白?

网友B:
你这个是直径18的钢圆,长度多少?我来试试

网友:
你用鼠标双击一下左下角这里的位移。右边就有直观的数据了。现在显示的是应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结果里面  应力    图弯了  位移结果没弯  是什么意思?

不管你施加多大的力,这种受力分析最终结果的示意图都是弯曲的,这种弯曲只是一种直观的表现,就是让你看哪里弯曲最厉害,然后用颜色表示弯曲的程度,具体弯曲了多少你要点一下左下角那个位移,然后在图的右侧就会出现位移量的颜色对应图,然后看上面的数字对应图里面弯曲最严重的地方就行了。

现在也不清楚你到底有没有搞明白这个道理。

网友:
图解要在定义里面设定真实比例 不然都是自动放大

网友:
老哥,先把理论力学和材料力学过一篇(B站上有好多大学教授的公开课),了解基本概念、原理;再找份simulation的视频过下大致的功能模块;将实际生产用理论模型正确的表达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是直径18的钢圆,长度多少?我来试试

400mm    位移 真实比例也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400mm    位移 真实比例也一样?

你看了我上面回复的帖子没有》?你先说下有没有看明白、

网友:
实际使用肯定弯了只是没有这么明显,只是软件放大了比例,你把它调成实际的就行了

网友:
VAE分析软件的后处理模块,那些数模的位移都是被放大了,你要把它设置成位移显示的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