沟槽式联轴器

楼主(2021-01-07):
                        沟槽式联轴器
螺纹线式联轴器                平行线式联轴器
特点:一体成型,零背隙,高扭转刚性
类型
材质(表面处理)
ROHS认证
螺纹线式
铝合金(阳极氧化、镀珍珠镍)
符合
平行线式
铝合金(阳极氧化、镀珍珠镍)、不锈钢(抛光)
符合
联轴器所用物料都符合环保国际标准
孔径公差:H8
铝合金本体附件螺钉材质为碳钢
不锈钢本体附件螺钉材质为不锈钢
适用马达:
伺服电机
步进电机
通用电机
编码器
●:最优      ◎:优      ○ :可以使用

使用场合:
应用于搬运装置/XY轴滑台/零件进料器
优点:
①一体成型,高灵敏度
②静态扭转刚性数值很少因温度而产生变化
③补偿偏心、偏角和轴向位移
缺点:
传递扭矩较小
平行线式联轴器不同切缝结构的特点:
不同切缝的结构会影响到联轴器的弹性弹性,刚性,偏差调整
两种常见的沟槽式联轴器切割形式是单切缝和多切缝,一般来说,联轴器上切缝越少,其柔性就越好,反之,多条短切缝叠加的联轴器则扭转刚度较高。柔性高的好处是在角偏差和径向偏差的作用下能明显降低轴承载荷,而多切缝则适合应对平行偏差。
单切缝系列:DEE01/11DBE01/11DBF01/11DBG01/11DBH01/11
双切缝系列:DBC21/31/01/11.
提高沟槽式联轴器的刚性方法:
要想提高沟槽式联轴器的刚性,可以选择多切缝联轴器,又或者使用不锈钢材质替代通常的铝。不过使用不锈钢联轴器会损失其本来的低惯性特征,而且费用也会大大增加。因此,想要扭转刚度高的联轴器,建议选择别的种类。

网友A:
怎么起个新名词了?沟槽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起个新名词了?沟槽式?

膜片联轴器?

网友:
   换个马甲

网友A:
我也觉得是这个名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也觉得是这个名字

图下面不是有名称撒,
螺纹线式联轴器                平行线式联轴器

不认识的时候去淘宝搜一下就晓得了

网友:
不一样的东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图下面不是有名称撒,
螺纹线式联轴器                平行线式联轴器

同样尺寸,是否扭矩比梅花联轴器小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同样尺寸,是否扭矩比梅花联轴器小很多?

是的,使用的工况不一样,梅花联轴器是大扭矩,高精度的

网友:
应该是波纹管联轴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