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气弹簧的选型和使用的问题

楼主(2021-01-07):
关于气弹簧的选型和使用的问题。。。。。。。。。。。。。。。。。

网友A:
你觉得别人应该不辞辛苦的给你讲解如何选型吗

网友:
楼主你找下有关气弹簧的标准,我记得里面好像有计算方法,以前看过。

还好找到了标准号,你自己查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觉得别人应该不辞辛苦的给你讲解如何选型吗

嗯。他觉得他觉得的就应该是他觉得的。

网友:
百度一下

网友:
气弹簧的选型都是按各自经验估算去确定规格,没有比较准确的方法可参考,因估算范围比较宽泛,所以增加大的安全系数靠谱一些。

网友:
气弹簧你让厂家帮你选型他也是根据你提供的参数用经验推荐个型号让你试,好点的会给你指导下安装支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