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栓和螺钉的拧入深度问题

楼主(2021-01-07):
为什么根据机械设计手册螺栓和螺钉要求的拧入深度会大于螺母的宽度?

网友:
螺母有内倒角的

网友:
正常是长径比为2比较理想,螺母的长径比只有1不到

网友:
机械设计手册上有呀。

网友:
对于螺纹旋合长度一般来说,前三个螺距长度将承载80%以上的力。所以螺纹旋合长度一般不能少于5倍螺距长度。

螺纹承受轴向力的时候,承受的强度(也就是你说的压力)根据螺纹的大小和螺距而定,长度一般选取8~10个螺距的长度。因为螺纹承受轴向力的时候,第1个螺距承受的力最大,往下依次递减,到第8~10个螺距的时候几乎不受力了,所以螺纹再长也没什么意义。这种考虑忽略了材料特性的影响,只是螺钉受力分析。

如果按照1.5倍则有更多的富余量,一般钢和铸铁都能基本满足,所以一般来说这个经验值1.5倍是很有意义的。当然特殊情况还需要特殊分析。

原文网址:https://kknews.cc/news/rx4x3gx.html

网友:
高强度联接需要一定的旋合深度,不然螺纹会损坏的。

网友:
螺纹的深度要大于螺纹直径的两倍,太小了,锁紧力不足的!

网友:
拧入深度会大于螺母的宽度?
必须的啊,不然没锁紧力了。
譬如拧螺帽的一端,加厚螺母还将就,窄螺母的话一般都用双螺母的。
你可以随便找个螺栓螺母研究下

网友:
这个尽量按照机械设计手册上的要求来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