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告诉风帽的工作原理

楼主(2021-01-07):
风帽是怎么将室内的热空气散发出去的?

网友:
屋顶风帽是利用自然界的自然风速推动风机的涡轮旋转及室内外空气对流的原理,将任何平行方向的空气流动,加速并转变为由下而上垂直的空气流动,以提高室内通风换气效果的一种装置,它不用电,无噪音,可长期运转,排除室内的热气,湿气和秽气,其根据空气自然规律和气流流动原理,合理化设置在屋面的顶部,能迅速排出室内的热气和污浊气体,改善室内环境。

网友:
如果车间内有大量产生的粉尘。就会看见满天飞舞的粉尘。

网友:
2楼正解,所以我们一般把这个东西叫做无动力风机

网友:
实用的东西

网友:
一楼正解,原理解释的很清楚,但这种东西用几个肯定是效果不明显,一般房顶都是装好几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