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具柄部位置外观异常原因

楼主(2021-01-08):
请教一下各位前辈:       昨天刀具厂家新到的钻头,柄部位置外观异常。具体,
       图1:有竖纹、黑纹
       图2:腐蚀
请问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图1

图1

图2

图2

网友:
恭喜您,中奖了,翻新钻头。

网友:
这是旧的吧

网友:
我看更像是库存的旧次品。

网友:
是拼多多上踩价的还是白嫖的?什么原因当然得问你家采购了。外面这群盲人怎知你家什嘛情况?

网友:
我喜欢称之为「史诗级武器」——有丰富的历史痕迹

网友(点评):
哈哈哈!!!太喜欢这个啦!!!

网友:
一般这种都是不会有人买的,我们这边刀具都是固定厂家去买,有问题就去换!

网友(2021-07-24):
应该是小公司刀具,余量和变形量没有控制好,导致最后加工不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