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零件模型设定好颜色,一插入装配体色差就变化很大?

楼主(2021-01-08):
图一为零件的颜色,图二为插入装配体之后的颜色,变亮了很多(背景、材质都没改变)。

网友:
打光太亮了

网友:
SW的上色功能是有父子关系的,要先在帮助文件里把这个关系弄明白

网友:
这是因为单个零件数模的颜色和装配体里面数模的颜色没有统一起来,需要自己设定一下!

网友:
例如红色的袜子在光照不同的地方,看起来的颜色就不一样

网友:
这个属于同色异谱现象,就是相同的两个样品,在不同的光源下,光谱发生了变化,颜色就有差异,选择专业的彩谱色差检测仪器,能解决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