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咨询一下这个公式什么意思?

楼主(2021-01-08):
公式后边是负载的惯量,可是现在负载不是平移吗?不应该是J=ma吗

楼主:
后边的公式是怎么推出来的?

网友A:
在哪里见过J=ma?
ma是平动移动的物体的惯性力,J是转动物体的转动惯量。

找本机械原理教材,最后那几章有等效转动惯量的推导过程,根据能量守恒推导。自己动手推导一遍,就永远记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哪里见过J=ma?
ma是平动移动的物体的惯性力,J是转动物体的转动惯量。

好的 我去看看 谢谢

网友:
F=ma...
有点尴尬,可见上学的时候啥也没学...

网友B:
刚好公司现在有这个项目,题主找到正确答案了给大家分享下

网友:
一般来说,直线运动的物体叫质量,旋转的物体叫惯量,P2/4π2是重物在丝杆旋转方向的投影半径,故其旋转方向上的惯量等效于W*P2/4π2

网友:
分别表示负载惯量,丝杠惯量等等

网友:
这个是伺服电机负载惯量计算公式,Jb是丝杆的惯量,后一段是负载转换到丝杆上的惯量公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哪里见过J=ma?
ma是平动移动的物体的惯性力,J是转动物体的转动惯量。

你好,这样推导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刚好公司现在有这个项目,题主找到正确答案了给大家分享下

我是在看这个时候有疑问的,公式是可以直接拿来用的,只是我是想看怎么推导的,你可以看一下。

网友A:
是的,《机电一体化教材》和机械原理上都有推导过程,一边看,一边推导,下次遇到类似的问题都能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机电一体化教材》和机械原理上都有推导过程,一边看,一边推导,下次遇到类似的问题都能解决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