型钢弯曲成型加工问题

楼主(2021-01-08):
200×200×12的方管,弯曲半径92米,弧长12米,热弯还是冷弯质量好?
如果圆弧端部带300长的直段(不用拼接,是弯曲成型带的直段),对加工来说有没有难度?

网友:
这么大的半径,冷弯都可以了。

网友:
冷弯要考虑屈服强度与成型压力,这么大需要用到多少的力才能足够?

网友:
显然是冷弯

网友:
这东西要滚出来吧,类似卷板机,长度也要对接吧。

网友:
壁厚12mm得多大力?用什么设备来弯曲?

网友:
油压?

网友(点评):
这要看你拥有的设备,及批量

网友:
好大好大,不好干啊。

网友:
半径92米,弧长12米。
自己弄几个轮子,加个电机做个拉弯机吧。
电脑画了一下,弧度很小。
不过单侧300,够吗?

楼主:
|状态失控发表于 01-09 11:29 本帖最后由 状态失控 于 2021-1-9 11:34 编辑

半径92米,弧长12米。

自己弄几个轮子,加个电机做个拉弯机吧。

电脑画了一下,弧度很小。

不过单侧300,够吗?

单侧300是什么?

网友:
你说的直的部分。

网友:
真想做这个,请说说你有啥设备

网友:
主要是壁厚12毫米,这个份量的弯起来还是比较费劲的!

楼主:
|702736发表于 01-09 15:45真想做这个,请说说你有啥设备
抖音里看见有很多这样的设备,完全不是问题

楼主:
|状态失控发表于 01-09 15:26
你说的直的部分。

300是安装空间,不是给加工用的,弯管加工时长点无所谓,弯曲成型后再切一下也可以

网友A:
引用 楼主:
300是安装空间,不是给加工用的,弯管加工时长点无所谓,弯曲成型后再切一下也可以

找几个做弯曲加工的加工商问下就好了,难度应该不大,有设备应该就可以了,我之前有涉及到部分工字钢导轨弯曲加工的,好久之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几个做弯曲加工的加工商问下就好了,难度应该不大,有设备应该就可以了,我之前有涉及到部分工字钢导轨 ...

谢谢,我会联系相关部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