铣平面,批量加工一个泵的壳体,外形不规则,装卡小麻烦

楼主(2021-01-08):
想请教一下做工艺的前辈们,批量加工一个泵的壳体,外形不规则,装卡小麻烦,现在用铣床铣平(底面),粗糙度要求3.2,,想着先粗铣,再精铣;后生想问问,这里如果不换刀,能不能达到标准,会不会太费刀?
$ K2 H) u) Q$ F如果换刀,会不会太麻烦?毕竟批量加工" s; O5 p; h# D; I( K
还请前辈们指点一二,不胜感谢!

网友:
先要搞清楚是什么材质的,是HT150还是HT200,使用专业的R刀片表面光洁度较高,Ra3.2一般新刀片都可以达到(当然这个和操作技术人员水平也有很大关系)其次是批量加工更合适上数控机床了,普通铣床反而效率低,普通铣床转速不高所以光洁度相对数控机床要难以把握!

网友:
不换刀批量加工是不行的,粗铣刀具的磨损是很快的,粗糙度无法保证,必须要有精铣的工序才能保证粗糙度的稳定性

网友:
一般泵的外壳都是铸造后再CNC精加工,楼主可以考虑来泡沫铸造模具生产出来。

网友:
批量加工还是上加工中心吧,做自动化夹具,这样才能提升效率

网友:
按照你的工艺和设备,还是分粗、精加工吧。车间没有加工中心? 铣平面之后不用钻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