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型轴相关,望社友指点

楼主(2021-01-08):
D型细长轴,中间需要有支撑,现在初步想的是用无油轴承。
转速80R/min,轴直径 10mm, D型=8.5mm.
有社友这样干过吗,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望社友们能不吝赐教!
感谢!

网友A:
无油轴承(石墨铜套吗?),D型轴有扁位容易磨损无油轴承,加大间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油轴承(石墨铜套吗?),D型轴有扁位容易磨损无油轴承,加大间隙。

我也有这方面的顾虑,所以想请大家讨论一下。
因为空间的原因,我不能用普通轴承。

网友B:
考虑装配怎么能保证同轴度,最好上下左右可调。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考虑装配怎么能保证同轴度,最好上下左右可调。

这个我会考虑的,自己的项目,多花几块钱没事。
我的工作经历使得我不怎么喜欢自由度太多的机构,特别是轴类。

网友:
知道轴瓦吗?轴瓦是常见的零件,也是成熟的机构。

网友:
不建议用无油衬套,它是轴向导向运动!用瓦轴合适,它适用于旋转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