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张图该用ug怎么画呀?

楼主(2021-01-09):
(无正文)

网友:
拉伸切除即可

网友:
有手就行

网友:
看看是这样吗

网友:
现在的三维软件都能做。

网友:
这点儿小事儿不值来问 找个ug视频教程偷摸学学不就行了吗? 别告诉我你不会找 对于菜鸟来说最可怕的就是懒 凡事要主动 OK?

网友:
拉伸就能搞定了

网友A:
上端应该是个圆,这个一般是用放样或变化扫掠吧,看软件逻辑,这些人也真的是,这个又不是高级工程师论坛,而且每个人理解能力也不一样吧,要么点个返回键不是更快么

网友:
先画方形底座,再画那个圆柱,最后画中间弧形的连接件。

网友:
先用拉伸画下面的方形底板,然后用拉伸画上面的圆孔柱,再用扫掠画中间的连接部分

网友:
百度就行

网友(2021-03-25):
这个好,,,好

网友(2021-04-25):
sw该怎么搞呢,放样这些不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端应该是个圆,这个一般是用放样或变化扫掠吧,看软件逻辑,这些人也真的是,这个又不是高级工程师论坛 ...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