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inventor高版本打开低版本时,反复要保存是怎么回事?

楼主(2021-01-09):
2017的打开2012的组合,保存时点全部都是, 但是再点一下保存又要我点一下全部都是,但是那些零件还是前面提示过的几个零件;

请问哪位大侠遇到过?  好像就是一直保存不了一样.

网友A:
忘了是哪个版本,反正2017前后一两年的,那黄色闪电,有很大问题。

老版本的整个组件拿过来用时,我几乎都是先用任务管理器来更新一下设计。

网友:
这是不是和CAD一样设置让你定时保存的习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忘了是哪个版本,反正2017前后一两年的,那黄色闪电,有很大问题。

老版本的整个组件拿过来用时,我几乎 ...

大侠你好,请问你说的任务管理器是哪个? 在不在这张截图里?

网友(点评):
我错了。我真的错了。。。叫任务调度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侠你好,请问你说的任务管理器是哪个? 在不在这张截图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忘了是哪个版本,反正2017前后一两年的,那黄色闪电,有很大问题。

老版本的整个组件拿过来用时,我几乎 ...

大侠,请问是任务调度器里的这个更新吧, 选项里勾的对不? 咋那么多失败的任务?

网友A:
失败的,应该绝大部分都是资源中心那里抠出来的东西。

我这里也一样。这个功能,总比没有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失败的,应该绝大部分都是资源中心那里抠出来的东西。

我这里也一样。这个功能,总比没有好。

好的,非常感谢! 大的影响也没有,也不会丢失保存, 我试了一下可以一个个打开单独保存后就消失了,只是数量几十个比较麻烦.....

网友(2021-06-15):
引用 楼主:
好的,非常感谢! 大的影响也没有,也不会丢失保存, 我试了一下可以一个个打开单独保存后就消失了,只是数量 ...

是不是这种提示?这个问题,在2022版中依然存在。2022打开2021的零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