抛光一个很小的孔

楼主(2021-01-09):
一个泵壳体,请前辈们帮忙给看看,这个这么小的孔,怎么抛光,之前从未了解过这种小的内孔抛光

网友A:
内孔吗?

参见熔喷布模具的流体抛光。也就是把研磨膏加压后从该孔中喷出去。

网友:
楼上说的对,流体抛光,也有叫磨粒流(AFM)抛光比较适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孔吗?

参见熔喷布模具的流体抛光。也就是把研磨膏加压后从该孔中喷出去。

学习了。

网友:
看一个国外的翻新摩托车发动机的视频,铁棍子上涂抹研磨膏后插进去,然后搓啊搓啊的,然后镜面了。

网友(点评):
之前维修柴油机气门的时候就这样,气门和气门孔之间涂上研磨膏,转动的同时向下拍,最终要达到上面装上油,一个晚上之后下面不滴油这样的标准才算合格,不然密封不好,发动机没劲。

网友:
小孔内壁抛光技术通常采用电化抛光的方法,但是对于其它材料小孔大多用机械的方法,小孔抛光难度大,检验难度大,耗费工时。有小孔用电火花放电加工,加工精度高,光洁度好,但是耗费时间。
业界也有那种小孔抛光的专机可以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