磁力联轴器

楼主(2021-01-09):
磁力联轴器
磁力联轴器是通过永磁磁力将原动机与工作机联接起来的一种新型联轴器
产品描述:
磁力联轴器是通过永磁磁力将原动机与工作机联接起来的一种新型联轴器,它无需直接的机械联接,而是利用稀土永磁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利用磁场可穿透一定的空间距离和物质材料的特性,进行机械能量的传送。磁力联轴器的出现,彻底解决了某些机械装置中动密封存在的泄漏问题。
材质:
磁铁材质
烧结钕铁硼
支架材质
不锈钢
产品特点:
无尘环境
利用磁力,在非接触状态下,可以利用扭力传送,在需要无尘环境的真空内传送产品。
气体低排
大型机器至真空机内,为了减排气体,根据特殊的表面处理,可以在10-5PA的环境中使用
超低音
具有在以往的齿轮和传送带等传送机器中,无法想象的超低音效果。可以提供干净整洁的生产坏境。
扭力极限功能
若产生非正常负荷,两个磁齿轮就会各自转动,实现转矩极限功能。另外,因为是非接触环境,无机械磨损,因些比以往的齿轮等传送工具使用寿命更长久。
降低成本
不用因为磨损更换零件,实现了降低经营成本。因为即使反复进行真空待机,也完全不会对性能产生任何 影响,因此,不需要以往复杂而高费的设计
应用场合:
这种产品广泛应用于化工、电镀、造纸、制药、食品、真空等行业的密封传动机械上。
使用注意事项
1、根据规格和要求传动力大小不同,间隙为 0.5mm 3mm,但间隙最好在 0.3mm 以上。
2、不能对磁铁部分进行追加加工,不然可能造成磁铁碎裂。
3、两个磁齿轮靠近时,避免相互撞击,较强的冲击,可能导致磁齿轮损坏。
4、磁铁产生的磁场可能会给下列物品造成不良影响。手机、磁卡、机械表等。
5、由于是非接触性传动,故不适用于超高速旋转。最高转速为 1500rpm

网友:
可以的,部分场合可以用用

网友:
靠,禅师的生意,,,,@

网友:
一旦超载,联轴器失步,对传动系统冲击巨大,分分钟磁铁发热退磁。而且图中这样的,轴向力巨大,轴承选型要注意。

网友:
弧焊工作场合是否能用??
这磁力对于焊接影响是特别大的!

网友:
轻载  低速  低温

网友(2023-11-23):
这种联轴器,传递运动是否准确,比如驱动端转动0.001°,被动端是否也跟着转动0.001°。另外对连接轴的不 对中有什么要求。

网友(2024-02-21):
从机械传动角度讲,这种联轴器非常好,可以有效控制机械振动,噪音,联轴器磨损,但是对工况有一定要求,想到一个非常适合的场景就是大型风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