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购键槽加工机

楼主(2021-01-10):
采购键槽加工机

楼主:
地区:浙江.湖州

网友:
直接买台拉床,定制相应的拉刀就得了

网友(点评):
这个在压铸的时候就应该带出来,然后随便刮一刀。

网友:
采用推刀或者拉刀,最好带自动上下料的

网友:
拉床或者是插床都可以的,插床可以小批量加工,拉床则需要定制刀具再加工,不适与小批量加工

网友:
买合适的液压拉床就行。

网友:
这种品种较多,楼主需要哪种样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