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

楼主(2021-01-10):
如何建模?特别是中间那个扭曲的

网友A:
及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及供参考

大神,能否把你的原文件传上
我要看你的步骤!!!!!!!
UG10.0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神,能否把你的原文件传上
我要看你的步骤!!!!!!!
UG10.0

不好意思 没有ug版本的 我用的是CATIA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 没有ug版本的 我用的是CATIA

好的
谢谢了!!!

网友:
只要是把那个扭曲麻花状态的中心线给画出来,再画出截面,通过沿引导线扫略,就能先画出一条,其他的再通过旋转整列给它画出来!

网友A: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n4411e76H?p=468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n4411e76H?p=468

收下了,十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