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钣金面板背后怎么焊接加强?

楼主(2021-01-10):
比如说一块完整的钣金仪表板,表面不能压筋来加强,需要背后焊接加强筋
这种焊接加强筋一般做成什么形式的?(大平面和弯折处)

网友A:
用小角钢从钣金内侧面断续,点焊去加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小角钢从钣金内侧面断续,点焊去加强。

谢谢回复!
那对于较大的无折弯弧形面或平面,是否需要从背面沿着面型拉通焊接一道或多道加强筋呢?还是说有其他更好的处理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小角钢从钣金内侧面断续,点焊去加强。

谢谢回复!
那请问对于较大的弧形面或者平面,可以在背面沿着面型拉通焊接一道或多道加强筋来保证强度吗?还是说有其他更好的处理方法?

网友:
重复的问题,这个问题论坛有答案,

网友:
一般都是角钢背面焊接,角钢的大小要根据承受的力来确定

网友:
见过U槽条点焊。

网友:
焊那种凸包型的加强筋,这样强度高而且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