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下10度的机加工车间如何使用切削液

楼主(2021-01-10):
       机械加工车间的温度零下10度,在大东北的一些小工厂中经常会出现,外边零下20度,车间零下10度,貌似比外边强一点,但是也是冻得一哆嗦。       冬天使用切削液注意事项一:加工环境温度比较低,切削液的使用效果降低。如果我们在使用切削液的时候发现切削液的效果降低了,我们可以考虑更换凝点比较低的切削液,或是在原来的切削液中添加适当的防冻剂,这样来保持切削液的发挥效果,不过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切削液添加其他试剂要先咨询厂家合适的量,切勿自己胡乱添加导致切削液效果更差。
        冬天使用切削液注意事项二:温度比较低的情况下,加工机械设备和工件的温度都比较低,导致切削液发挥效果不明显,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用一些外部的加热设备,例如加热器这种来保持合适的机械设备温度,这样也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加工,切削液的使用效果也不会影响太多。
        加热设备千奇百怪,有条件的公司使用的是专用设备,没条件的小作坊,可以使用小太阳,还有的使用热得快,虽然有安全隐患,但是成本低廉,作坊们普遍采用。
(照片中的黄电线就是接的热的快,无所不能的热得快啊

网友A:
卡盘快冻出雾凇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卡盘快冻出雾凇了

真是滴水成冰了,我们的设备在大庆使用,每次开机前1个小时先把加热器开起来,把润滑油箱的油加热,温度上来后,空载启动转一会儿,再加载运行。其实,我就开机困难,停机后把润滑油箱的油基本都要放空。

网友C:
现在还有零下10度的车间?工资多少?

网友D:
条件有点艰苦啊。突然想到《相声有新人》里那个「热的快炸了」的段子,要注意安全哈。

网友E:
卡盘那张牛皮

网友F:
这个时候我更关注车工师傅的心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卡盘快冻出雾凇了

莫名的有一种美感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是滴水成冰了,我们的设备在大庆使用,每次开机前1个小时先把加热器开起来,把润滑油箱的油加热,温度 ...

大庆那边的温度更低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还有零下10度的车间?工资多少?

多少工资都有人干,都是为了生活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条件有点艰苦啊。突然想到《相声有新人》里那个「热的快炸了」的段子,要注意安全哈。

条件是有点艰苦,只能通过最经济实惠的方法来解决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卡盘那张牛皮

卡盘离心力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时候我更关注车工师傅的心情!

多穿衣服,多活动,可以保持基本的好心情

网友D:
引用 楼主:
条件是有点艰苦,只能通过最经济实惠的方法来解决问题

在冷却液箱子外面裹上绝缘膜,缠伴热带和防火保温棉。成本也不高,要安全很多,还是不要让电和液有接触的机会。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冷却液箱子外面裹上绝缘膜,缠伴热带和防火保温棉。成本也不高,要安全很多,还是不要让电和液有接触的 ...

很好的建议,很低的成本也可以解决一些防冻的问题

网友G(2021-03-19):
这个热得快就很灵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热得快就很灵性了!

简单快捷、经济实惠,便于推广

网友(2021-07-26):
这卡盘冷的快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