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下simulation中的设置问题

楼主(2021-01-11):
求助社友:
准备用下SolidWorks Simulation工具对上述焊接件做静应力分析,焊接件由不同种型材和板材焊接而成,准备采用梁单元和实体对本焊接件做分析处理。
目前碰到些问题,还请帮助小弟解决下:
*已对全局接触进行压缩,采用相接触面组对型材和板材已采用接点+面相结合处理,型材+面相结合处理
1、目前可以正常划分网格,在进行后处理时出现图4的报错信息,请问这种该如何处理
2、不同型材焊接后,不同种型材间的节点组生成会错位,是否会有问题?

网友A:
建议实体模型,采用对称约束。

网友B:
接触都压缩了,没有约束,进行不了分析

网友C:
这个模型逻辑不太懂,下面圆环为支撑,上面钢板受力,如果焊接质量没问题不就是一个整体吗,是要确认焊缝压溃么,还是支撑点在其他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触都压缩了,没有约束,进行不了分析

接触没有压缩,只是将全局约束压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实体模型,采用对称约束。

实体约束计算量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模型逻辑不太懂,下面圆环为支撑,上面钢板受力,如果焊接质量没问题不就是一个整体吗,是要确认焊缝压 ...

是要确认下钢结构的位移变形。底部圆环是固定支撑面,顶部钢板面为受压面。

楼主:
各位,路过的老师傅给点意见呗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要确认下钢结构的位移变形。底部圆环是固定支撑面,顶部钢板面为受压面。

不理解是什么变形,如果按这个受力条件,模型可以直接简化成一个圆环和一个钢板分析就好了。不过你也可以按你的思路先分析一下,全局约束压缩了,局部约束应该是不够,而且既然都是接合,直接全局接触就好了

网友:
提示是没有约束到位,你的面接触那里可以修改一下,改为全局接触,试试

网友:
你这个既然用了面接触组,是装配体分析吧。装配体的话你要把不能移动的其他地方约束死。你固定的面和你受力的面应该是会产生移动的,找出来重新约束好

网友D:
楼主这个机架有没有设置固定点???如果只施加压力,而没有固定底点,也是分析不出结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这个机架有没有设置固定点???如果只施加压力,而没有固定底点,也是分析不出结果的。

固定点是圆盘额,但是圆盘和机架已经做面接触了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