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42crmo的热处理

楼主(2021-01-11):
是作为坑道钻杆的螺纹来使用,钻杆用R780的,螺纹用42crmo,调质的过程在哪里可以查到比较全面的(比如怎样淬火,怎样回火,之类的),如果想耐磨,渗氮可以耐磨,但是会变脆应该怎样办。

网友A:
不管你这个螺栓是多大尺寸的,应该设计成12.9级的,刚好在金属弹性机械性能范围内,硬度39-44,效果杠杠的,不能氮化,螺纹太脆不好用,我们就是生产12.9及螺栓的,可以做到M36---M76,专利技术W465141510

网友B:
泛泛而谈可以,详细的应该轻易没人会说,这个已经属于「吃饭的家伙」了

网友(点评):
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泛泛而谈可以,详细的应该轻易没人会说,这个已经属于「吃饭的家伙」了

这种没有国家标准吗。应该会有通用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管你这个螺栓是多大尺寸的,应该设计成12.9级的,刚好在金属弹性机械性能范围内,硬度39-44,效果杠杠的 ...

请问下,在工作中旋转运动,比如(螺纹轴向损坏了,扣损坏了)这种是受什么影响的。   金属弹性机械性能吗。  之间有没有什么计算公式或者参考范围,国家标准之类的。

网友:
找做钻杆的厂家。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下,在工作中旋转运动,比如(螺纹轴向损坏了,扣损坏了)这种是受什么影响的。   金属弹性机械性能 ...

有的。详细可加我微信详谈,要收费那种哟。

网友:
煤矿坑道钻探用常规钻杆 MT/T 521-2006  可以看下这个标准,包括钻杆的要求里面也有相应的国标号!

网友:
先调质改善内部机械性能,再表面碳氮共渗提高硬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