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锯齿螺旋翅片怎么画?

楼主(2021-01-11):
(图片)

网友A:
画一个小翅片,沿根部的螺旋线阵列

网友B:
齿形,齿距,齿宽,齿厚,螺距等参数都知道么?
感觉画个示意图注释一下就好了

网友C:
这是用来干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画一个小翅片,沿根部的螺旋线阵列

好的,谢谢!那图C的扭转翅片怎么画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用来干什么的?

螺旋翅片换热管,强化换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齿形,齿距,齿宽,齿厚,螺距等参数都知道么?
感觉画个示意图注释一下就好了

这个感觉还比较复杂

网友:
这曲面旋转类数模需要使用沿导引线扫略的命名来造型!

网友:
引用 楼主:
螺旋翅片换热管,强化换热的

不是有可焊接的翅片管或者直接滚压的铝翅片管?

lz找个瓷片管和主管是焊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