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一种工业用的挡光并可以伸缩省空间的窗帘结构

楼主(2021-01-11):
各位道友:
  如下彩图 是新的设计,目前在找一种随左右移门打开,布帘自动拉上,门关闭 布帘自动收缩,不占太多空间的结构。
  因环境恶劣,预算有限,结构越接单越好。以前的方式效率太低,门和护罩升降速度不能快,(如黑白结构)

新规划

新规划

原设计

原设计

有朋友提出用同步带电机或者气缸的节后,还是有点复杂,我得配轨道了,
我就想用门上焊接个杆子直接拉帘子,像在家里手拉窗帘的那种,但是家里的收缩占空间还是太大了,最好是类似卷帘加个可以自动收起来的结构 ,靠弹簧等。 不能太占空间,越小越好 不然影响机器人轨迹。

网友:
同步带带动窗帘

网友:
借鉴民用的自动窗帘结构. 可以用气动来驱动. 或者同步带+电机也行.

网友(点评):
有点复杂,就想用杆直拉,像在家里拉窗帘的那种,但是家里的收缩占空间还是太大了,最好是类似卷帘加个可以自动收起来的结构 ,靠弹簧等。 不能太占空间,越小越好 不然影响机器人轨迹

网友:
可以考虑用气缸和线性滑轨的方式,之前我设计过一组。气缸行程800长,如图

网友(点评):
为了降低成本 和减少不必要的结构 没有这么用 改用钢丝绳了,如果我的方案失败了 我就尝试下 常规使用气缸的方式

网友(点评):
不是解决移门的问题哦 但谢谢你的结构展示 以后可能会用到

网友:
布局本来就有问题,看到过别人做的,是圆盘,2分割,圆盘中间遮挡,人工放料的位置根本看不到对过焊接的工位。焊完圆盘旋转过来焊。

网友(点评):
布局是工艺过程和所需工位决定,不是我想怎么布就怎么布。

网友:
侧滑门改成90度朝内开门,开门同时遮光。

网友(点评):
不行哦 1有工作台夹具等 开门轨迹上容易干涉 2 侧面的光档了 人正对面的反射光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