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门锁旋钮的加工方法

楼主(2021-01-11):
各位机加工的行业高手,问一下如图所示的这个门锁上,手动旋钮这个零件是如何加工的,我看这个形状比较复杂,难不成用加工中心吗?岂不是成本太高了啊?是不是用铸造?

网友A:
铸造抛光?外行人不懂瞎猜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铸造抛光?外行人不懂瞎猜

网友:
压铸,有的是压铸后加刀

网友:
如果是不锈钢那肯定是铸造的

网友B:
铸造成型再加工

网友C:
压铸成型后再表面抛光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铸造成型再加工

好的,谢谢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压铸成型后再表面抛光处理。

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