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不锈钢成型尺寸回弹

楼主(2021-01-11):
各位大师,请问下,外径5mm,长度4mm,壁厚0.15的不锈钢钢管,因为需要钢管两边冲压进去个小耳朵(左右两边已经激光切割出了冲压槽),现在用的是40缸径的气缸左右冲压,尺寸一直不稳定,而且隔一天尺寸还会些许回弹。  这种气缸慢慢冲压进去和小冲床瞬间冲击力冲压有区别吗?

网友A:
虽然壁厚只有0.15mm,但材质为不锈钢,其强度和刚度还是很高的,所以用气缸肯定是不够的,建议改在油缸做为冲切的动力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虽然壁厚只有0.15mm,但材质为不锈钢,其强度和刚度还是很高的,所以用气缸肯定是不够的,建议改在油缸做为 ...

请问下,尺寸本来是OK的,过几天就有些回弹,这是材质原因吗?

网友B:
冲压速度慢了,应力累积后释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冲压速度慢了,应力累积后释放。

这个还是用小冲床冲击力比较靠谱吧

网友:
当然有区别,而且跟不锈钢材质也有很大关系,批次所含的材质有偏差,回弹就有偏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