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足什么条件才能自行跳起来

楼主(2021-01-11):
如图一所示,当对弹簧施加压力F,并突然释放,那么弹簧能否跳起来的决定因素应该是F的大小和释放时间t长短。那这个公式是什么呢?
如图二所示,箱子上固连一个电动机,电动机输出轴带一个摆锤,如果摆锤急速摆动,则有可能整个箱子也跳起来。那这需要满足什么公式呢?

楼主:
再加一个限定条件:需跳起高度h。

网友A:
感觉弹簧跳起来应该与自重有关,应该和时间没有关系吧,其他什么公司把模型参数化计算一下吧,有些麻烦

网友:
搜索打夯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弹簧跳起来应该与自重有关,应该和时间没有关系吧,其他什么公司把模型参数化计算一下吧,有些麻烦

应该有关系哟。。如果压力缓慢释放,弹簧蹦不起来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有关系哟。。如果压力缓慢释放,弹簧蹦不起来吧?

那不是时间的关系,那是受力行程的关系,行程不变压力不会变,从压缩状态释放到自由状态肯定不会弹起来

网友:
第一个:假设原始高度为H,压缩距离为X,则FX=Mg{(H+X)/2+h}

网友B:
第二题:向心力≥电动机+箱子的重力的时候,就可能跳起来

网友(点评):
向心力还是离心力,我觉得应是后者。

网友C:
第一个:力F释放后,对于弹簧  ma=kx,方向向下,根据高中物理知识计算初速度为零的物体在kx力的作用下弹簧能跳起的高度,不计空气阻力。

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老复杂了,估计得问傅利叶或拉普拉斯,小学生没上过大学,整不明白。好像是什么阻尼啊,扰动啊,反正老复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第二题:向心力≥电动机+箱子的重力的时候,就可能跳起来

你说的向心和离心,这个难道是两个力吗?  它俩本就是一个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第一个:力F释放后,对于弹簧  ma=kx,方向向下,根据高中物理知识计算初速度为零的物体在kx力的作用下弹簧 ...

你这个ma是何物?加速度是个变量,怎么可能用这个公式

网友:
第一个可以用能量守恒来算,第二个用向心力来算

网友:
|展翅飞翔2018发表于 01-12 08:00
你说的向心和离心,这个难道是两个力吗?  它俩本就是一个

作用力与反作用力

网友:
应该用动量定理和能量守恒,
第一个    弹簧离地需要先恢复到自由高度,然后利用此时的动量定理,离地高度利用能量守恒,重力势能与弹簧弹性势能相等,注意重心高度变化
第二个    电机那个应该是作用力与反作用力分析 几何力学分析,离地高度利用 能量守恒 摆锤的势能与电机组件势能相等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ma是何物?加速度是个变量,怎么可能用这个公式

竖直方向的坐标系。加速度不是重力加速度吗?大小和方向都是不变的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竖直方向的坐标系。加速度不是重力加速度吗?大小和方向都是不变的呀。

重力加速度是不变的,但是合外力在变啊,变化的过程中整体加速度不就变了嘛,只有弹簧离开地面以后,才只有重力加速度,这样考虑就更复杂了

网友:
再直接点就是:第一题是弹力做的功等于重力做的功;第二题就是向心力不大于电机与箱体的合重力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重力加速度是不变的,但是合外力在变啊,变化的过程中整体加速度不就变了嘛,只有弹簧离开地面以后,才只 ...

说错了,如果考虑重力,那么ma=kx-mg,取向上为正方向。a=(kx-mg)/m

网友:
大神们分析的有道理。受教啦。谢谢分享

网友:
弹力大于重力不就起来了吗

网友:
弹簧的弹力至少大于物体重量的2倍!否则很难弹起来。。。

网友D:
第一个问题,我想说不是只要有力,必然跳起来吗。弹簧压缩储存能量,释放出来,转化为重力势能,忽略空气阻力,必然跳起来吧。第二个问题,摆锤下降,释放出的重力势能必然要向外释放,造成的影响不是摆臂另一端的箱子被提起来吗,反之,摆锤向上,摆臂另一端必然向下压迫地面(电机做的功都消耗在这了)。所以你两个问题都不是可能,都是必然。
公式:第一个(不考虑空气阻力与弹簧发热):记弹簧原来重心高度为h,跳起高度为h1,压缩量为x;就有
mg(h+h1)=Fx/2+mg(h-x/2),h1就是跳起来的高度
第二个:(不考虑空气阻力,摩擦力,发热,摆臂重量)最低点和最高点之间建立公式:
记旋转半径为r,摆锤质量m1,箱子质量m2,箱子挑起高度:h=2r*m1/m2
理论情况下,必然跳起来,所以实际上只要力能克服阻力就行。自己的理解,仅供参考

网友:
复杂 ,多方向求解,或者做一下实验记录数据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二题:向心力≥电动机+箱子的重力的时候,就可能跳起来

你的解答我现在挑不出问题,但感觉:要满足跳起来、蹦起来,似乎需要有一个瞬时爆发。。。

楼主:
引用 网友D:
第一个问题,我想说不是只要有力,必然跳起来吗。弹簧压缩储存能量,释放出来,转化为重力势能,忽略空气阻 ...

总感觉差了点什么。试想一下:如果摆锤旋转是慢慢加速,那能跳起来么?可能在跳起来之前就倾倒了事。。。可能需要一个瞬时爆发式加速。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总感觉差了点什么。试想一下:如果摆锤旋转是慢慢加速,那能跳起来么?可能在跳起来之前就倾倒了事。。。 ...

中学物理没学好啊,只要有一个打破平衡状态的力就可以了,不要只从力上考虑,力只是产生新状态的必要条件,这是一个能量转换的过程。换一个简单的问题,人为什么能跳起来,假设人有60kg,双脚需要产生60kg力才能跳起来吗,谁能踢出60kg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学物理没学好啊,只要有一个打破平衡状态的力就可以了,不要只从力上考虑,力只是产生新状态的必要条件 ...

是啊,你说得很对,这不仅是个静力学的问题。拿弹簧那个来说,弹簧在外力解除后, 是一个双向舒张的过程,这其中能量是怎么转换的呢?

网友E:
楼主好:
      模型一可能要给一个作用力的时间-力值或位移-力值函数出来,才能分析。课本上都是简化模型,只为掌握基本原理。
      模型二里请说说看“跳起来”是个什么概念,箱子振动?还是要箱子底部脱离地面才算跳起来?
      摆锤一动,地面的支持力就是变值了,箱子就有微小位移在振动了。
      另外电机没有直接回摆的,只有旋转,你看是要分析回摆,还是旋转状态下的力学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啊,你说得很对,这不仅是个静力学的问题。拿弹簧那个来说,弹簧在外力解除后, 是一个双向舒张的过程 ...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好:
      模型一可能要给一个作用力的时间-力值或位移-力值函数出来,才能分析。课本上都是简化模型 ...

关于模型二。简单说,首先把箱子(也可以说是一个机构)看成一个绝对的刚体,排除其自身的变形共振。第二,要的是:箱子因为摆锤的离心力,整体离地并达到一定高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啊,你说得很对,这不仅是个静力学的问题。拿弹簧那个来说,弹簧在外力解除后, 是一个双向舒张的过程 ...

双向舒张,压迫地面,理解地面是刚体,百分百反弹,所以就不用考虑这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总感觉差了点什么。试想一下:如果摆锤旋转是慢慢加速,那能跳起来么?可能在跳起来之前就倾倒了事。。。 ...

慢慢加速?怎么慢慢加速,我考虑的是摆锤是匀速,慢慢加速就涉及外力了,与题设不符。至于你说的倾倒,考虑离心力,离心力与重力合力指向箱子底部就不会倾倒,反之必然倾倒

网友D:
引用 楼主:
关于模型二。简单说,首先把箱子(也可以说是一个机构)看成一个绝对的刚体,排除其自身的变形共振。第二 ...

我给你说只要速度够快,根据旋转运动会有进动,别说跳起来,让它翻个盖儿都没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D:
我给你说只要速度够快,根据旋转运动会有进动,别说跳起来,让它翻个盖儿都没问题。举例就是直升机怎么前 ...

你这个在忽略进动的情况下是不可能跳起来的吧,就是左右晃悠,完全离地貌似有点困难,好像违背能量守恒。考虑进动,关于进动,学校没学好,无能为力

网友D: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在忽略进动的情况下是不可能跳起来的吧,就是左右晃悠,完全离地貌似有点困难,好像违背能量守恒。 ...

瞎说一通,说错抱歉

网友:
引用 网友D:
瞎说一通,说错抱歉

雷神抡锤子飞行

网友E:
引用 楼主:
关于模型二。简单说,首先把箱子(也可以说是一个机构)看成一个绝对的刚体,排除其自身的变形共振。第二 ...

还是没想好是做摆动,还是转动?一个字差,完全不同呢。仅仅做这种模型的话,只要给个初始动量或冲量就好,本身不考虑能量损失不需要持续做功。
确实要电机的话得把电机的摆锤角度-力矩函数放进来,从起点开始算摆锤加速度,速度函数,竖直方向上位移函数(速度竖直方向分量积分),
(三项都是按循环的增函数,摆锤竖直方向位移-杆的竖直方向高度=箱子的竖直方向位移)
现实是考虑能量损失的,而现实中也只能进行试验分析这个损失量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的解答我现在挑不出问题,但感觉:要满足跳起来、蹦起来,似乎需要有一个瞬时爆发。。。

需要考虑的问题多了,我只说一部分,你只画了个平面图,咱也不知道你要做成什么形状的。问题有:1、位置关系:摆件肯定不和电机与箱体在一个面上,所以摆件重量是多少,电机需求多大,整体占据尺寸是多少;2、连接方式:摆件与电机连接是用结构件连接,还是用绳索连接,结构件连接还好点,用绳索连接,开机阶段不是圆周运动,绳索会不会缠绕到电机轴上;3、极限条件:能跳起来,其实考虑的不是在最上面的顶点,其实是在最下面的时候,肯定在最低点是就给把电机部分拽倒了,还有个4/5/6/7/8条。你要说只是一道数学题,那你尽情的发挥吧,没什么技术含量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是没想好是做摆动,还是转动?一个字差,完全不同呢。仅仅做这种模型的话,只要给个初始动量或冲量就好 ...

感觉从理论讲,你的方向是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需要考虑的问题多了,我只说一部分,你只画了个平面图,咱也不知道你要做成什么形状的。问题有:1、位置 ...

感谢你的解答。这个帖子本来就不是解决现实问题,而纯属理论探讨。日常接触的很多现象,我们未必弄清楚其力学理论模型。随便举两例:1、一个双腿健全的人能跳起来的完整力学模型是什么? 2、那个波士顿机器人跳舞的视频你一定看到了吧?其蹦起来的力学模型又是什么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你的解答。这个帖子本来就不是解决现实问题,而纯属理论探讨。日常接触的很多现象,我们未必弄清楚其 ...

越说越远了。按照你的意思机器人越过障碍物之前,自己还来个力学分析?,全过程都通过算法实现的。就跟日本的机器人扔水瓶正立不倒一样,全凭算法实现。力学只是让部件满足什么样的受力状态而已。智能化全看谁的算法优越

网友:
抛开经济性,实用性等网络酸言不说。单就技术性方面,波力跳舞机器人的技术高度确实不一般,也要靠多年积累和烧钱。
在力学,自控,AI方面建模或者架构要复杂得多,常规模型到不了那个程度。
国内据说浙大这在这方面下功夫,社会上还没有听说哪家企业在做这个。
楼主如有兴趣可以从理论力学,有限元分析这些方面的资料开始着手。

网友:
弹簧是否弹起与时间无关,决定因素是释放压力时的瞬时压缩量,即瞬时压力。第二个要受力分析,摆锤向上的惯性力大于系统重力的时候会跳起来

网友:
其实还要考虑弹簧的胡克系数,这个系数关系到弹簧能释放多大的能量。

网友:
详细解答

网友:
图二算一下离心力

网友D:
错了,首先弹簧压缩之后重力势能已经变了;其次,弹簧压缩过程力是变化的,弹性势能不是kx2,要除以2

网友F:
引用 网友D:
错了,首先弹簧压缩之后重力势能已经变了;其次,弹簧压缩过程力是变化的,弹性势能不是kx2,要除以2

我没算错哦,我初状态用的h,末状态是h+变化高度。而且整个过程我用的能量变化,kx只是描述压缩状态下的能量,和x的变化无关

网友D:
引用 网友F:
我没算错哦,我初状态用的h,末状态是h+变化高度。而且整个过程我用的能量变化,kx只是描述压缩状态下的 ...

错了,弹簧势能很明显算错了,看图;既然你初始是h,那这个变化高度,它是跳起来的高度吗,弹簧压缩和伸长状态高度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错了,弹簧势能很明显算错了,看图;既然你初始是h,那这个变化高度,它是跳起来的高度吗,弹簧压缩和伸 ...

我的确算错了,x的使用错了,你是对的。但是我的整体思路咩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