弹簧钢表面处理

楼主(2021-01-11):
请问一下,在长时间高盐雾环境下,弹簧钢用什么表面处理效果会好点

网友:
不懂,不知道这个顶不顶得住

网友:
不知道电泳行不行,以前做铸件都需要电泳,客户那边做盐雾试验

网友:
电泳是可以的,我们汽车行业的零部件都是采用电泳的表面保护措施,达到一定的技术要求后,盐雾试验不是问题!

网友:
看结构吧

薄片的基本就是磷化➕电泳,但是注意一下电泳温度对强度的影响。

网友:
镀镉或者镀镉钛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