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冲击力计算

楼主(2021-01-11):
一支直径200,长3000的圆钢,从3度的斜坡滚下,斜坡长3米,求最大冲击力。请问大侠,这个该怎样模拟出答案?这可能挺复杂,小弟没有接触这种问题,又有些着急使用,故冒昧问一下!谢谢!

网友:
高中物理就可以解决。。。。。

网友:
3000mm长的圆钢从斜坡往下滚,你看看动量定理。

楼主:
大家说得很对,想用软件来做。。。后续模拟被撞的系列东西。。。

网友:
你找ACE减震器的计算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家说得很对,想用软件来做。。。后续模拟被撞的系列东西。。。

简单啊。。。。。。。建模坡道和钢棒,坡下面设置一个挡块。做MOTION算例,加材质加接触,算例帧数调高(碰撞是毫秒级),做模拟。结果里面查找力,接触力,在碰撞时间点附近应该有幅值的最大值。
不过,这种碰撞,幅值最大有可能不准确,主要看精度要求有多高。

网友:
碰撞模拟更具有参考性,理论计算只是赋予值,意义不大!

网友:
可以用CAE分析,也可以理论计算,从接触底面到最终停下来的时间不好确定。

网友:
这种可以看公式计算来算,动态用CAE分析难度较大,静态的普通软件SW,UG都能搞出来。

网友:
力学材料中,有关于碰撞的所产生力的计算中。不算很复杂的公式。

楼主:
谢谢大家指教!谢谢!

网友A:
这是选缓冲器吗?能量估算下来750Nm左右,建议选用AD64050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选缓冲器吗?能量估算下来750Nm左右,建议选用AD64050

大侠好!能否写一下解题详细步骤?谢谢!另外想问一下,如果底部是一个R150的圆弧型障碍物来挡料,冲击力又会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