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加工方面的问题

楼主(2021-01-11):
100x200x2000xT10方管
两宽面铣平,在一面铣两个导轨槽
最终测得两个导轨槽平行度大于10丝
并且方管也变形了
怎样才能保证在10丝内,并且变形量最小
退火,时效都没效果
加工时是用三个台钳夹持
直接放台面压也不行
吸也不好使

补充内容 (2021-1-12 13:16):
机械手导轨安装,不平行声音会很大,不想用静音滑块,因为是批量,所以这个工艺必须搞定,各位做过的,多给一些建议,谢谢

补充内容 (2021-1-21 11:22):
各种方式均不行,哎

网友A:
那么长10丝已经很好了,没到毫米级就不错了。

网友:
两米长了,你想怎样

网友:
要不就换一条大方钢来搞,不容易变形

网友:
要么增加壁厚,要么减小加工

网友:
你这10丝我看不是加工变形,是你的虎钳夹变形的

网友:
钢管方管一宽面焊长板,另一宽面焊脚杯座,焊完两面铣。我们这么干过。

网友:
方管上焊接一块板后再铣啊

网友:
刮研,或者安装时调平

网友B:
牛,大神。太厉害啦。要求这么高阿

网友C:
这个长度,这个精度,真的是太难了!!
只有用大理石才能实现了啊!

网友D:
在方管的端头焊上10mm厚的封板,然后再铣槽。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方管的端头焊上10mm厚的封板,然后再铣槽。

这是什么原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长度,这个精度,真的是太难了!!
只有用大理石才能实现了啊!

很多已经做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牛,大神。太厉害啦。要求这么高阿

没办法啊,噪音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么长10丝已经很好了,没到毫米级就不错了。

很多人已经做到了,人家的跑起来声音很小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什么原理呢

这是防止装夹的时候变形。方便加工,提高精度。成本略微增加点,但是应该是值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