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户要设备易损件清单,请教

楼主(2021-01-12):
客户那边要设备易损件清单,我想问一下,链轮、链条、联轴器、电机、减速机、油封、轴承及轴承座属于易损件吗?百度了一下有一部分说属于易损件,但是有些东西用很多年都不会出问题

网友A:
你可以列下一般的更换周期,比如油封几个月一换,链轮链条几个月一换,电机正常情况都是几年才能用坏,有的甚至不坏。如必要就列出来

网友:
很多年都不坏的算啥易损件?寿命短的才是易损件。

网友:
电机,减速机,联轴器这些关键零部件不是易损件。这些关键零部件能作为易损件就麻烦了。

网友:
轴承、密封、软管

网友:
应该没什么用,充其量算你买东西的随机赠品清单。至少我就从来不看这些。哪个零件多长时间保养,维修说明书会标明。跟你这易损件清单没啥必要联系。螺钉螺母易损,因为容易丢失

网友:
需要定期或周期更换的,其余不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列下一般的更换周期,比如油封几个月一换,链轮链条几个月一换,电机正常情况都是几年才能用坏,有的 ...

多谢

网友:
只要是动态接触的部件,长期使用都会不同程度的磨损。建提供全面一些,再配上使用寿命!

网友:
即机械在运转过程中容易损坏的零部件。易损件应该在规定时间内得到更换,不然会影响机械工作状态从而对生产过程产生负面影响。只要符合条件都是。

网友:
多列一些备件,不是又多了一笔业务吗

网友:
如果电机、链轮啥的都易损的话,应该是设计有问题了吧。

网友:
链条链轮属于损耗件,连轴器不算吧

网友:
贵重的东西,一般都不是,因为你不会让他轻易的损坏,你会再他的前端设计过载保护) C+ v5 r" X- y6 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