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crmo的螺纹调质处理之后

楼主(2021-01-12):
42crmo调质处理之后硬度可以找到,但是力学性能之类的参数在哪里可以找到

网友:
热处理手册

网友:
调质后的硬度有多高,主要看你的要求,你要求有多高就调多高。。。。当然不能无限高,要在材料的可调范围内。

网友A:
力学参数呢,可以查手册,也可以通过试验来获得哟。。。。。。

网友:
建议咨询热处理厂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力学参数呢,可以查手册,也可以通过试验来获得哟。。。。。。

热处理之后对力学参数有影响吗,

网友:
调质处理后的硬度按照你的使用要求

网友:
手册里面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热处理之后对力学参数有影响吗,

当然有影响啊。。。。。没影响的话,为啥要热处理?

网友B:
流程不应该是:
我需要一个工况,选择一种材料和热处理形式来满足这个工况。

现在咋都反过来了呢,这么神奇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流程不应该是:
我需要一个工况,选择一种材料和热处理形式来满足这个工况。

但是我们现在不能确定工况,只有大概,所以需要多查一些资料,多一点准备

网友C:
这个参数后期是不太关注的,楼主要这些是干什么用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参数后期是不太关注的,楼主要这些是干什么用的呢??

坑道钻杆,煤炭里面水平勘探水,燃气,之类的。打得时候要求最好没有偏移。所以需要考虑许多。

网友D(2021-07-07):
查资料可得,你必须达到紧固件手册技术要求才行,最好是做力学实验,因为现实中回火硬度相同,不一定性能相同,常规热处理螺栓心部硬度不足,很难达到性能要求。

网友:
引用 网友D:
查资料可得,你必须达到紧固件手册技术要求才行,最好是做力学实验,因为现实中回火硬度相同,不一定性能相 ...

你说的最靠谱,呵呵,金相不同,硬度相同,性能也就不可能一样,查资料无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