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材自动穿孔设计

楼主(2021-01-12):
  各位大神,现有图中线材要在图中橡胶孔中穿越过去,需要做成自动穿线,产能500pcs/H,各位大神有没有好的思路

网友:
硬线——直接怼
软线——套个硬壳,然后直接怼

网友:
说明:不是相关行业的,只是一个想法:一台设备假如同时5根线作业(假设是长卷料),单根线一次穿入一串(间隔机构)假设20只板零件,再按设定长度(板件移至固定位置)分切
梳理:主送料机构(线材输送)     1工位 料板零件分料定位,2工位 穿线机构,3工位 固定分切  辅助机构 整线机构

或者 设置一个板料定位装置,穿入后间隔长度后移,再重新穿入板件,穿完固定长度在切,这样线应该不能太长

网友A:
这样管线头部都是这种剥开的吗??形状是否有太大差异??

网友:
so easy。

两半的锥度管导向,锥度管最好是旋转的,便于线材运行到中心部位。完毕后打开。搞定。

网友:
那个扩x器,前端磨掉,就可以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管线头部都是这种剥开的吗??形状是否有太大差异??

都是这种剥开的,拨开长度一样,另一端接在了产品上,三根线较为规整 ,没有出现分散的特别厉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