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4与65Mn用卡卡簧的区别

楼主(2021-01-12):
目前我们在做一钟设备中需要用到A孔型弹性挡圈(卡簧),我们这边设计使用的是65Mn的材料,但是客户那边说进口的零件中这个是304的,但是304的卡簧发生断裂,让我们说明65Mn的材料与304的材料的区别,并作出详细说明,我们这边查询了下关于65Mn与304的力学性能
力学性能
材料30465Mn
抗拉强度 σb (MPa):≥520≥980
屈服强度 σs (MPa):≥205≥785
伸长率 δ10 (%):≥40≥8
断面收缩率 ψ (%):≥60≥30
这个都是在标准中查询到的,可是客户提出

  • 304不锈钢伸长率、断面收缩率明显好于65Mn,也就是说304不锈钢塑韧性明显好于65Mn。由于我是负责项目,所以想请教大神帮忙解答下选择65Mn比304的优势在哪里?
  •

  •

网友A:
赚了钱咋分脏呢?很少听到用304作弹簧的。304是不能通过热处理进行强化的。

网友B:
橡胶的伸长率,断面收缩率也明显好于304,是不是可以用橡胶来做挡圈呢?

查一下国标,关于弹性挡圈的,弹性挡圈,首要是有弹性,貌似橡胶弹性会更好吧。。。。。。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赚了钱咋分脏呢?很少听到用304作弹簧的。304是不能通过热处理进行强化的。

是的 304不需要进行热处理
我们也是咨询了生产厂家,65Mn材质需要进行热处理,然后表面进行煮黑处理,防止生锈

就是客户提出的那点根据力学性能方面我没有想到如何说服客户“304不锈钢伸长率、断面收缩率明显好于65Mn,也就是说304不锈钢塑韧性明显好于65Mn”。蓝色字体是客户提出的意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橡胶的伸长率,断面收缩率也明显好于304,是不是可以用橡胶来做挡圈呢?

查一下国标,关于弹性挡圈的, ...

我们的结构就是实用这种弹性挡圈,当然包含运行工况要求低温,实用橡胶在低温下是不能保证的所以我们实用了弹性挡圈

网友:
这个时候是要求结实点,不是要韧性。

网友C:
使用在钟表上面,需要注意防锈处理的工况,那还是不锈钢合适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使用在钟表上面,需要注意防锈处理的工况,那还是不锈钢合适一些!

这个产品不是应用在钟表上的,是应用在动车变压器上的一个零部件,目前国外进口的 发生断裂,进口使用的就是不锈钢材质 所以需要我们进行调整,我们想使用65Mn,这不在想65有什么优点高于不锈钢

网友:
直接做实验证明就好了,

网友:
先要找到断裂的原因,不一定是304材料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 304不需要进行热处理
我们也是咨询了生产厂家,65Mn材质需要进行热处理,然后表面进行煮黑处理,防 ...

哎,你还是没回复怎么分脏啊。一提钱就不亲热了。马氏体不锈钢好像可以热处理。65Mn跟不锈钢怎么分优劣呢?强度?弹性?耐腐蚀性?你在偷换概念。你客户应该也不能确定用的是304吧

网友(点评):
我严重怀疑这哥们的客户压根就不懂材料材料哦,正儿八经的非要追究到底的话弹性场合使用的应该是301而不是304,另外片簧结构折裂多数是装配时候卡簧钳用力过大把材料拉坏了,简单点说就是胎带的毛病

网友:
你要给客户解释什么叫断面收缩率和伸长率,另外画个图线,这样他就理解了。载荷超过了强度极限,都断了,这时候说韧性没有意义了。

网友:
客户是外行,你倒相信他说那材料是304?

网友:
做弹簧的一般都是用65mn材质

网友:
他为什么这么关心这两个参数。

网友:
为什么我在淘宝上一搜,基本都是304的弹簧

网友(2021-02-21):
卡簧断裂的原因很多,现做一些推测,供你参考:
1. 卡簧本身的质量问题,例如工艺不成熟,公差过大等,考虑到你说的是国外进口的,这方面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2. 与卡簧相配合的卡簧槽问题。这个有可能,因为你只说了客户是用的304卡簧,没说卡簧槽的情况,异物、槽底划伤都会导致卡簧卡不紧断裂。
3. 到底是不是304,为什么用304?国外卡簧一般是弹簧钢的居多,弹簧钢热处理后的屈服极限都能达到1400Mpa了(个别甚至1750Mpa),如果真是304的话强度自然低很多,而卡簧材料的屈服极限是会影响它的宽度的,不锈钢的卡簧屈服极限低,不可能做的很宽了,轴向的承载力也会降低,所以除非你这个是特殊的工况要求比如有腐蚀性容易生锈,或者尺寸要求特殊,用弹簧钢难卷绕/难冲压,这方面客户需要提供更多的信息,才能做判断。
4. 设备工况有没有临时的变动,比如转速突然提高,高速转动时,如果设备运行不稳(轴承、支架问题),都会导致卡簧脱出和断裂的。
5. 安装导致卡不紧的问题,卡簧有没有被多次拆装?
6. 与卡簧的设计寿命也有关系,是不是台老设备,本来卡簧或者卡簧槽就有变形、不紧了?

网友:
65Mn的屈服强度高出304不锈钢太多,65Mn也是通过调质处理的,韧性尚可。受同种载荷,304可能发生形变,但65Mn强度高出太多,延伸率高,强度差太多,延伸率说明不了任何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