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同一型号制造的油缸或气缸行程偏差有多少毫米

楼主(2021-01-12):
按同一型号制造的两个油缸行程偏差有多少毫米?

按同一型号制造的两个气缸行程偏差有多少毫米?

网友:
这个每个品牌的都不一样,油研的7/14MPa标准液压缸的行程允差见下表

网友:
没看明白,做这个比较的目的是什么?要这个参数一样,还要看其他参数。

楼主:
|魍者归来发表于 01-12 13:17这个每个品牌的都不一样,油研的7/14MPa标准液压缸的行程允差见下表

谢谢您的专业回答

网友:
两个相同的同步性也很难满足的

网友(2021-03-23):
延时磁性开关配合气缸,匹配油缸速度的是不是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