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4不锈钢表面处理

楼主(2021-01-12):
请问一下,304不锈钢表面能不能喷砂,喷砂后可以不可以做发黑处理?

网友:
都可以的。。。。但你为神马要发黑?美观?

楼主:
|shentu发表于 01-12 13:22都可以的。。。。但你为神马要发黑?美观?
对,颜色有要求

网友:
不喷砂也能做黑化。。。。不过不锈钢表面处理难度不小哟。
镀黑镍肿么样?

网友:
可以,专门有不锈钢的黑化技术,网上一搜,很多公司做

网友:
没问题的,可以发黑,不锈钢发黑还比较容易,越好的钢发黑效果越好

网友:
电泳发黑

网友:
可以做喷砂的,发黑也可以做

网友:
不锈钢一般不会发黑处理,表面处理一般就是低温渗氮增加硬度!
你说的喷砂,也能增加强度,一般就是为了更耐磨,比如我们做的罐子,喷砂以后是银白色的
一般是针对不规则的几何外形

网友(2022-06-08):
可以发黑,有化学发黑和电解发黑两种。你可以看看网上的厂家,有卖现成的药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