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人帮忙看看这个圆弧该如何进行机加工

楼主(2021-01-12):
求问

楼主:
铣刀只能铣平的吗?有办法定制铣刀或者有什么别的办法做出直径73的那个圆弧吗

网友:
这个圆弧只要是尺寸线标注够了,数控车床也好做的。

网友:
定制一把槽铣刀,量大的直接开模铸造吧。

网友:
粗加工后再用电火花加工,或者是量大上车床用专用夹具来加工,成本会降下来的

网友:
这说明你们对这类机械零件的作用不清楚了,这个73的圆弧有什么实际作用吗?铣成一条直线也无妨的呀!他只是一个让开与相关装配件的一个空档而已,你铣成R80或者R70都行,只要起到让开的作用就行了.

网友:
T槽刀行么?不知道有没有那么大的
有锯片刀

网友:
定做T槽刀,或者用锯片刀都可以

网友:
你们那技术也是白吃的,图都不完整。直接上数控,把那段圆弧上的所有直线和圆弧连接用CAD表出来。

网友:
这个圆弧可能是个避空结构,或者是个夹紧结构,考虑放电吧,线割割不出来的。

网友:
请恕我愚昧,图不完整猜不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