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材料库

楼主(2021-01-12):
SW重装之后焊件库和材质库都没了   谁能发下  多谢了  我的是2017的  网上下的用不了 不知道什么情况

网友:
不好意思 2020 帮顶

网友:
这些库文件不要放到安装位置,放到一个单独的位置然后添加路径就可以识别,这样就不用担心每次都要找了

网友:
从同事那去找文件路径,拷一个过来添加。

网友:
这种文件数模是即插即用型的,放在电脑固定的位置,后期能长期使用。

楼主:
加密软件的问题   一解压就加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