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 扫描

楼主(2021-01-12):
如图,箱画一个类似筋板的结构,轮廓类似矩形,顶部是圆弧,我的想法是按下图的两个路径扫描,可是搞不起来,有没有大神教下啊。

楼主:
就是草图所述,这能用什么方法或功能实现啊

网友A:
路径1和2闭合作成草图,往两侧路径扫描(选择合并)试试看

网友B:
拉伸就可以实现的结构为什么要给自己上难度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拉伸就可以实现的结构为什么要给自己上难度呢

拉伸实现不了吧,上面是个圆弧,地面是个平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路径1和2闭合作成草图,往两侧路径扫描(选择合并)试试看

等于拉伸,拉伸厚度不一样

网友:
把扫描路径封闭起来,用扫描路径拉伸

网友:
先按照路径一扫描,再用路径二做草图拉伸切除呢

网友:
我觉得你应该把你图上的路径1.2和起来作为轮廓。

网友:
做一个基准面,在面上草绘再拉伸,基本上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拉伸实现不了吧,上面是个圆弧,地面是个平面啊

这个拉伸还真可以

网友:
你把两个路径绘成闭合区域,两侧对称拉伸不就完了

网友D:
看下是不是你想要的,可能是你扫描的草图轮廓关系没添加好,轮廓草图关系要穿透两条扫描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拉伸还真可以

拉伸好像不行,下面14楼的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下是不是你想要的,可能是你扫描的草图轮廓关系没添加好,轮廓草图关系要穿透两条扫描线

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下是不是你想要的,可能是你扫描的草图轮廓关系没添加好,轮廓草图关系要穿透两条扫描线

就是这样点不开这条曲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这样点不开这条曲线

你用里面圆弧作为路径,折线作为引导线试下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就是这样点不开这条曲线

或者你把模型发出来,帮你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或者你把模型发出来,帮你看下

上传了,请帮忙看下

楼主:
引用 楼主:
上传了,请帮忙看下

请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或者你把模型发出来,帮你看下

在21楼

网友(2021-02-20):
引用 楼主:
请看下

不好意思,年前没看论坛,下载了模型,今天不知怎么回事,附件传不上去,直接和你说吧,看了下有几个问题和你说下:
1、你的草图顺序不太对,建议先做扫描线,然后做轮廓线
2、轮廓线上面的圆弧不要直接实体引用,标注直径,然后中点和外侧扫描线约束穿透,下面的直线段同样,也是中点和圆弧扫描线约束穿透
3、圆弧扫描线做长,超过外侧扫描线,不然扫不全;
4、用圆弧扫描线作为路径(用外侧线做路径好像不能成功,),外侧作为引导,

你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