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佬们指点指点选用钢丝绳

楼主(2021-01-12):
单根钢丝绳最大静载荷50KN,卷扬机卷筒直径320mm,钢丝绳用作牵引,求大佬们帮忙选一下钢丝绳的直径和规格

网友:
GB/T 4357-2009 冷拉碳素弹簧钢丝,参考一下

网友A:
缠在滚筒上的钢丝绳起升或起吊什么?不同用途的钢丝绳有安全系数要求,你先把要求的安全系数搞明白,再选钢丝绳。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缠在滚筒上的钢丝绳起升或起吊什么?不同用途的钢丝绳有安全系数要求,你先把要求的安全系数搞明白,再选钢 ...

多谢大佬指教,牵引的东西不是很方便透露,安全系数的话我看手册上是牵引用不小于4,就是不知道该选哪种钢丝绳和多大的公称抗拉强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缠在滚筒上的钢丝绳起升或起吊什么?不同用途的钢丝绳有安全系数要求,你先把要求的安全系数搞明白,再选钢 ...

多谢大佬指点,牵引的东西不是很方便透露,我看手册上说牵引用安全系数不小于4,就是不知道该选哪种结构的钢丝绳,公称抗拉强度该选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缠在滚筒上的钢丝绳起升或起吊什么?不同用途的钢丝绳有安全系数要求,你先把要求的安全系数搞明白,再选钢 ...

多谢大佬指点,牵引的东西不是很方便透露,我在手册上看牵引用的钢丝绳安全系数不小于4,就是不知道用哪种钢丝绳,公称抗拉强度选多少。

网友:
钢丝绳公称直径16mm的最小拉力为213kN,应该够用了

网友:
5吨的重物,那这个移动是靠什么?应该有滑动平台的吧,这种所需的牵引力会小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