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sw里面修饰螺纹线的标准

楼主(2021-01-12):
请问这个标准都是什么,iso和gb我知道,如果我想修饰坑道钻杆螺纹这个里面有吗?

网友:
ANSI美国国家标准机构出的标准,JIS日本工业标准,DIN是德标,最下面两个,上面那个用于英制,下面的用于公制,其他的没用过。用的多了就知道是什么标准。

网友:
一般就是用国标和英制比较多

网友A:
这个修饰好像不能直接反映到工程图吧,我一般都找到小径,然后自定义

网友:
选GB吧,这种用起来常规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修饰好像不能直接反映到工程图吧,我一般都找到小径,然后自定义

请问内螺纹怎么弄,修饰螺纹可以吗,  我一般都是用三角形切除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内螺纹怎么弄,修饰螺纹可以吗,  我一般都是用三角形切除

内螺纹也可以啊,你按小径画内孔,修饰螺纹线给大径就行啊,例如M6的螺纹孔,画5的孔,修饰螺纹线标直径6,工程图就可以显示出来啊(三维也有效果),用三角形扫出来个人觉得没必要,占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