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再手动填写属性啦,教你在SOLIDWORKS中快速写入模型属性!

楼主(2021-01-12):
属性
属性是三维软件区别于二维软件的特点之一,它可以作为数据传递衍生出多种应用。例如:工程图标注、BOM、ERP数据对接、文档搜索重用、快速选择同类零件等等。

快速填写模型属性

01
手动填写属性工作量庞大,在不借助任何第三方插件的情况下,SOLIDWORKS本身也有不错的功能辅助用户快速写入属性,完成后的工具在软件界面的右边,可以直接填入属性。

02
编辑器是“属性标签编制程序”,在SOLIDWORKS工具里可以找到。

03
工具设定难度不高,从下图中可以看到,可设定的内容就几项:文本框、列举、号数、复选框、圆按钮、列表组。常用的文本框可以手动填入属性,列表可以用于在指定范围内选择属性。

04
标题中(1),是给用户的提示,不涉及到属性连接,名称(2)是连接的属性名,需确保工程图文本连接的属性名和这里输入的完全一致,不然无法连接,即属性填了,但工程图不显示。配置选项有自定义和配置特定两个选项,按需选择。

05
圆按钮选项的数量上限是10个。下图红框中的数值是指选择该选项后,填入的属性值,也就是模型中的“评估的值”,高级选项中可以选择性显示扩展组框,比如选择自制时,外购的选项不再出现,有效的降低属性框的长度。

06
对于一些特殊的属性,需要指定“数值”选项。比如材质,是典型的SOLIDWORKS的物理属性,必须设定为【SW-材质】,类似的还有质量、体积等。

07
设定完成后,保存为模板,将文件放到指定路径下,软件就可以读取并应用了。

最后,这个功能还可以用来在装配体中批量填写属性。

网友A:
大佬好,想了解一个题外问题。如果我的零件或是装配体有一个自定义属性名是REV,值是X1,X2的文字。我想在工程图的自定义属性上也有这个REV的属性,属性值和工程图的零部件或是装配 体一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大佬好,想了解一个题外问题。如果我的零件或是装配体有一个自定义属性名是REV,值是X1,X2的文字。我想在工 ...

首先你要在属性编辑器里按照楼主的的方式新增一个REV的属性框,这时3D里面就会出现改属性,你可以自由填写,然后在工程图模板里,用一个方框表示REV属性,次属性与3D对应点额属性连接上就可以了。

网友C:
这个功能估计是要收费的,不会这么好有免费的来用!

网友(点评):
功能是免费开发的,只是如果你自己不会弄,找第三方开发成你合适的话,那样是要收费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首先你要在属性编辑器里按照楼主的的方式新增一个REV的属性框,这时3D里面就会出现改属性,你可以自由填 ...

是连接到工程图自定义属性上,主要是版本要求,后期出图,图纸名称要加版本号,便于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功能估计是要收费的,不会这么好有免费的来用!

不用收费。根据公司要求自定义属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连接到工程图自定义属性上,主要是版本要求,后期出图,图纸名称要加版本号,便于区别

你说的办法都是可以解决的,高级点也可实现版本号的自动分离,类似图名图号的自动分离一样道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办法都是可以解决的,高级点也可实现版本号的自动分离,类似图名图号的自动分离一样道理。

自动分离是否还是需要每次改完版本之后还要手动运行一下宏,我想的是直接关联,零件或是装配图直接更改,工程图的自定义属性也更改

网友B:
可以用方程式进行分离,不需要宏。简单的点的方法 直接在零件3D里的自定义属性填写版本号,然后自动连接到工程图上。

网友(点评):
我想零件的自定义属性链接到工程图的自定义属性

网友B: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方程式进行分离,不需要宏。简单的点的方法 直接在零件3D里的自定义属性填写版本号,然后自动连接到 ...

不能链接,零件3D的自定义属性和工程图的自定义属性是相互独立的。工程图中方框中填写的数值要么链接零件3D属性要么链接工程图的自定义属性。至于你为何这样做,我很疑惑?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能链接,零件3D的自定义属性和工程图的自定义属性是相互独立的。工程图中方框中填写的数值要么链接零件 ...

我零件(5B192000-A00-001.sldprt)上面有个版本的自定义属性,属性名为REV,值为X1,X2等等。有工程图和零件同名(5B192000-A00-001.slddrw),我想导出的发包格式是带版本号的,如5B192000-A00-001-X1.stp,5B192000-A00-001-X1.pdf。现在如果有这个需求都是一个一个手动添加版本信息,还容易出错

网友:
发包的文件就是零件另存为得来的,要达到你的要求就是另存为时将文件名进行更改,并且还得按照你的要求读取其属性自动加后缀。不得不说你的要求真的奇葩。要么命名零件名时,将版本加上去,要么命名时不加版本号,版本号在工程图中体现。你不按照软件的来,那只能一个一个敲了。

网友(点评):
手动一个一个改是可以,但是容易出错。

网友D:
我也很想用这个功能,
但是做好的自定义属性卡,
它。。不!加!载!

文档位置没错,属性卡也可以在编辑器内打开,甚至文件名和路径都改成英文的了

但就是在右边自定义属性界面中找不到,F5都按烂了

网友E(2021-02-23):
引用 网友D:
我也很想用这个功能,
但是做好的自定义属性卡,
它。。不!加!载!

这里面设置好了对应文件夹吗?

网友(点评):
你看上面,特别说明了文档位置没错。。。

网友E:
引用 网友E:
这里面设置好了对应文件夹吗?

哦,对了,我问下你是在工程图界面打开的属性编辑器,还是在零件图界面打开的?

网友(点评):
工程图属性和零件不一样的。肯定是零件状态下编辑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哦,对了,我问下你是在工程图界面打开的属性编辑器,还是在零件图界面打开的?

好吧,那我也不清楚什么问题了,帮不上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