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座轴承的特点

楼主(2021-01-12):
"定义:
带座轴承是将滚动轴承与轴承座结合在一起的一种轴承单元。是将滚动轴承与机加的轴承座安装在一起,形成结构形式多样,通用性和互换性好的轴承单元。"
"组成:

带座轴承由深沟球轴承或角接触轴承或推力球轴承和一
个轴承座两部分组成。"
"使用场合:
主要通途是支撑机械结构的旋转体,常用于转轴的固定及保证其转动。
适用于重、轻工业,常见于传动设备,输送设备,减速装置,保持架等等。"
"特点:
a) 有效降低机械设备在传动过程中机械载荷的摩擦系数
b)通用性强,安装稳定,装卸方便
c) 负荷能力大,工作噪声小
e) 使用寿命长
d)密封性能良好"
"选型及特点:

"
法兰面安装,通用性强,空间占用小,性价比高
对边宽度比标准型最高节省17%
增加法兰定位引导结构,满足安装的定位要求
可用于高负载,悬臂梁结构
可用于高负载,悬臂梁结构
比标准型更省空间
"可用于高负载,
悬臂梁结构
增加法兰定位引导结构,满足安装定位要求"

可用于高负载的悬臂结构,比标准型更稳定
轴承外圈由盖板固定,轴向稳定性更高
可以同时承受轴向和径向的重载荷
增加法兰定位引导结构,满足安装定位要求
"可以同时承受轴向和径向负载
可消除轴向窜动,可用于悬臂结构"

比标准型更省空间
通用性强,安装稳定,高度可选可指定
增加圆形倒角,提高安全性
增加基准面精加工,满足安装位置的精度要求
增加键槽,满足安装位置的精度要求
通用型强,比单轴承更稳定,高度和厚度可选可指定
比标准型最高薄60%
增加基准面精加工,满足安装位置的精度要求
增加键槽,满足安装位置的精度要求
通用型强,轴向稳定性更强
可从上方安装,相同轴承在宽度方向(L尺寸)比T型最高节省41%
通用型强,安装稳定,高度可选可指定
可从下方安装,相同轴承在宽度方向(L尺寸)比T型最高节省41%,厚度方向比L型节省50%
可从下方安装,相同轴承在宽度方向(L尺寸)比T型最高节省41%
可从正面安装,可用于安装间距较小或空间较小的情况
增加高度方向定位面,满足此方向的位置精度要求
"安装注意事项:
1)机加件的带座轴承安装,应先固定到安装板上再安装轴。原则上带座轴承可以安装到任何地方,但为了保证轴承的使用寿命,安装面必须平坦,牢固。
2)表面为发黑处理的带座轴承,应尽量避免在潮湿环境中使用,安装时应避免汗手,湿手直接接触产品。安装完及使用中应定期喷淋防锈油进行防锈处理。
3)背向组合型带座轴承注意轴环的使用。
4)成对使用带座轴承时要注意安装的同心度。"
"保养:
a)原则上深沟球带座轴承的轴承盖板内密封有润滑脂不需要额外润滑
b)滚针推力球带座轴承和背向组合型带座轴承润滑脂未密封, 使用过程中应定期润滑保养"
"常见问题及分析:
1)安装面不平坦会在成,成对使用的带座轴承中心高的差异,会造成抱死,摩擦加大,发热量增加,寿命减小。
2)深沟球轴承的带座轴承,能承受较大的径向力,但承受轴向力有限,应尽量避免承受轴向力,要承受轴向力和径向力可选购背向组合型或滚针推力球型带座轴承。
3)轴承为精密机械零件,使用中应尽量避免冲击,以免造成轨道面或滚珠的破坏,会造成支座摩擦加大,发热量增加,寿命减小。
4)带座轴承的防尘盖有不同类型,使用中根据需要正确选择:
ZZ为金属防尘盖,摩擦力小,高速性,密封性,防尘性良好,但防水性较差
VV为非接触橡胶密封圈,摩擦力小,高速性良好,密封性,防尘性比金属防尘盖更好,但防水性较差
DD为接触橡胶密封圈,,摩擦力较大,高速性较差,密封性,防尘性最好,防水性良好, 可在飞溅环境中使用"
"应用案例:
1)输送机构:

2)传动机构:

网友A:
能否提供数模便于设备造型设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否提供数模便于设备造型设计用??

轴承座的数模可以去“今日制造”下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