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轴承选型

楼主(2021-01-12):
飞轮内的轴承:一个圆柱滚子轴承和一个深沟球轴承,高速、重载,有轴向力作用下,深沟球轴承4月就坏掉,skf的,能否将深沟球轴承换为调心滚子轴承?

网友:
深沟球轴承只能承受较小的轴向力,但我们为了不冒险,一般在有轴向力的情况下几乎不用深沟球轴承。曾经看资料上说,深沟球轴承承受轴向力时,轴向载荷要小于0.5C0。

高速、轻载选择深沟球轴承;低速、重载选择圆柱滚子轴承。

用调心滚子轴承应该可以,最好做个计算。

飞轮的转速是多少?

网友:
有个简图能更好理解,按你描述的圆锥滚子也可以,当然调心的也可以。

网友:
轴向力是单向还是双向的?来个简图看看给轴承留的空间还有多少。

网友:
需要知道工况才能选用轴承

网友:
如果有轴向受力,这种工况下需要增加一个推力球轴承,专门承受轴向受力,从而保护深沟球轴承!

网友:
楼主有没有试过双列圆锥滚子轴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