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所示的一个电机,如何能减少振动

楼主(2021-01-12):
我做了一个如图所示的偏振电机,电机其实不大的,数据如图,大约65g,可是一通电这个结构都会跟着振动,移动起来,就像以前的洗衣机一样,请问应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我想他固定着转动。(这种代偏心轮的,叫振动电机,但是应该不是整个都会振动起来的意思吧)

网友:
把你的脚垫改成吸盘

网友:
是不是底部的支座组件和电机的激振频率重合了?偏振电机最大转速是多少?运行过程中是否还有调速?

网友:
增加重量喽

网友:
该橡胶的链接柱子,隔膜泵减震 降噪可以参考

网友:
把电机上的偏心块取了,效果明显哟。

网友:
1.减少振动,可以加平衡块;
2.隔震,建议采用双弹簧支撑,双弹簧结构需要计算;
3.簧上质量和簧下质量,你这一个簧上质量比例太大了,要增加簧下质量。或者把底盘固定到一个更大的物体上,比如地面,大工作台

网友:
什么地方既需要偏转有需要减震

网友A:
你不就是要震么?

网友:
楼主好:
      1、电机固定支架位置不好,偏心轮额外产生较大的力矩,支架应靠近偏心轮端;另外分析下支架要不要加筋,或者电机固定支架布置上下各一组;      2,减震块的弹变系数多选几组,另外中间是整根螺栓的吗,还是两段?注意振动方向就好

网友:
之前我用过这种减震垫,效果不错,有效缓解了电机震动的问题

网友:
如果你不想震动,只想转,就不要选振动电机。换一种电机。用其他办法让它转

网友B:
很奇怪这东西是干嘛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奇怪这东西是干嘛的?

折磨电机用的

网友:
你知道手机的震动电机有多大吗?

网友:
电机固定板这种材料怎么看着像3d打印的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我是想做一个类似图片上的混合器,把水剂和粉剂混合在一起,但是我这个是很小型的,也没有调速功能。像这样这么小的直流电机请问如何调速呢?应该只能靠电压改变吧。电机是12V 10000转,可是我现在使用的是6V。

楼主:
我做了两个动画大家可以看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做了两个动画大家可以看一下

无刷电调。

网友:
做成浮动机构怎样,就是底座是底座,振动机构不要和底座固定连接,做有限制的浮动

网友:
没怎么接触过类似的,但是我估计第一个动图,应该也是分离开的

网友:
上面有载重就会好很多,或换弹簧试一下,

网友:
偏转电机不就是为了震动么?
轴上的偏振块质量尽量小
设备其他部分的重量加上去,震动会减少。
脚垫要软一点,摩擦力大一点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不就是要震么?

我觉得概念不清,

电机带动负载震动,

机架,机箱的脚减震。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概念不清,

电机带动负载震动,

对要搞清哪些是要震动的,哪些是要隔振的

网友:
把你要摇晃的部分和电机固定成一体,再通过弹簧或别的隔振措施和底座连接。

网友:
用液压支撑柱。或者选用四角弹簧悬挂

网友:
简单,你把垫脚去了,改成螺丝锁在固定平台上,只要你的平台够重就够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