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型圈供料

楼主(2021-01-12):
O型圈供料用振动盘或者平振总是卡料,叠料,哪位大侠遇到类似问题?怎么解决的?

网友A:
振动盘出料道间隙控制好,变形太大在盘内排出,平送轨道上料槽要做上板压住O环,两边压住,中间不压。根据O环线径确定平送轨道料槽的高度,让其没有上下重叠的空间。
平送前端定位出要做分料,左右分料比较好,分料时配合吹气让O型环不相互推挤。分料定位模具也要做上压。

网友:
这个要看振动盘送料轨道是否足够光滑,只要够光滑,输送出来才不至于被摩擦力给阻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振动盘出料道间隙控制好,变形太大在盘内排出,平送轨道上料槽要做上板压住O环,两边压住,中间不压。根据O ...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