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烈建议零件中的多实体,可以赋予不同材质

楼主(2021-01-13):
强烈建议零件中的多实体,可以赋予不同材质 强烈建议零件中的多实体,可以赋予不同材质。  inventor 多实体功能开通已多年了,可是迟迟不能赋予实体材质。这个在技术上很难实现吗?  先说好处:可以在零件中直接出BOM表清单,不必到再多此一举,衍生生成部件,到部件环境中去。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SW早就支持多实体材料了,CREO7新增多实体功能,同时可设置材料。inventor再不开发新功能,就要落后了呀,

需要多实体材质功能的用户,到以下地址给我投个票,让INVENTOR看到我们的需求

原贴地址:autodesk官网建议区……信号没权限发网址

网友:
creo7.0我安装了,前几天画图体验了一把,建议对于电脑配置低得不要使用,我的电脑用得intel i5-9400F的CPU,切换界面卡爆了

网友A:
实体都有属性,这个UG都没有如此强大的功能啊!

网友B:
焊件就麻烦了。

网友C:
你这个需求,对他们来说,不是看不见,而是视而不见。

但也许,越来越模糊“机械设计辅助软件”这一概念的Inventor研发队伍来说,也许你这种产品概念的思路,很合他们的胃口,他们也很“容易”理解你的需求。

我是做机械设计的,不做产品,也就没有这方面的需求。

换句话说,即使有这个功能,也不会用。

因为,在我的机械设计中,如果按照顺向思维,你的想法也许很方便。但,从对整机设计的逆向思维角度来说,就会觉得反而“一样的事儿需要用多种方法和可能性来追溯需要修改的地方”。

我对机械设计软件的要求:

1)基本功能简洁明了,尽量不出莫名其妙的错误。 --- ---Inventor在最基本的机械设计功能上,还欠缺很多,而且,太多欠缺就是靠“改进”硬弄出来的,或是“一直视而不见”硬存留着的。

2)后期修改设计时会带来麻烦的功能,能不用就不用。 --- ---比如部件中的自适应。

3)经典机械机构的约束驱动能顺利完成。比如:过渡、角度约束、间歇接触。 --- --- Inventor做不到不出错或少出错。

2014左右到2020这段版本,真的是越来越乱。总算,2021,有点给我感觉Inventor研发队伍的心态开始冷静下来了,但只是刚刚才开始冷静。

不知2022,会是啥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需求,对他们来说,不是看不见,而是视而不见。

但也许,越来越模糊“机械设计辅助软件”这一概念 ...

谢谢回复。
十个以内的多实体零件,方便的做法还是在零件内直接设置每个实体的材质,而不是衍生成各个零件和总部件。零件还有个好处是,直接复制后,就算是备份了。而部件的备份,还要导出,直接复制会产生各种关联性的混乱。
21版我的感觉也就结构件做了可喜的更新,22不知会搞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焊件就麻烦了。

可以加个按钮,不激活后是设置多实体材质。激活的话,是设置零件材质,各个实体材质统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体都有属性,这个UG都没有如此强大的功能啊!

SOLIDWORKS和CREO都可以了,UG不用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