粗糙度疑问

楼主(2021-01-13):
那位大神帮忙看一下,客户图纸Rx12.5与R4 ES C这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A:
C是对纹理的要求,ES没有找到,应该是取样长度之类的。

网友:
这是哪个国家的图纸??

网友B:
是不是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这个?

就是这个,感谢感谢,这个文件您那有吗?
另外Rx12.5对应的粗糙度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C是对纹理的要求,ES没有找到,应该是取样长度之类的。

感谢,C应该是纹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