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电解抛光

楼主(2021-01-13):
坛子里有没有实际操作过或者见过不锈钢电解抛光的?有工艺上的问题请教

网友:
不锈钢电解抛光是针对不锈钢工件的表面光亮处理,以被抛工件为阳极,不溶性金属为阴极,两极同时浸入到电解槽中,通以直流电而产生有选择性的阳极溶解,工件表面逐渐整平,从而达到工件增大表面光亮度的效果。